联想笔记本刷bios失败

楼主(2023-03-10):
联想B590升级bios失败 不开机,在论坛下了两个同板号的bios 拆下芯片刷进去 开机没任何反应,开机键都不亮,刷回原芯片以前备份的bios 开机键一闪一闪的,电源插口旁边指示灯亮,其它没反应。本人小白 初学修电脑。求大神指点,感谢

网友A:
焊接操作没问题的前提下 , 可以考虑再换个文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操作没问题的前提下 , 可以考虑再换个文件试试

焊接应该没问题,换了一个新的芯片也是这样问题。

网友B:
BIOS升级的时候同时也会升级EC的BIOS,也许EC BIOS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升级的时候同时也会升级EC的BIOS,也许EC BIOS出问题了

有可能,如果是EC的问题那就没办法了,EC太复杂 能力有限,感谢。

网友C:
你是不是吧文件错了   正常不存在刷了不好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吧文件错了   正常不存在刷了不好的情况

刷了8M的bios进w25Q64cv里面,另一个EC bios 4M的不知道刷那里,大佬帮看看 谢谢

网友D:
你确定你没下错型号?如果下载的有两个BIOS文件,那你怎么可能板子上就一个25Q64?EC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你没下错型号?如果下载的有两个BIOS文件,那你怎么可能板子上就一个25Q64?EC的呢?

确实没错,刚开始我也很奇怪,整个板子都找遍了也没有,后面别人说是在旁边大四方芯片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没错,刚开始我也很奇怪,整个板子都找遍了也没有,后面别人说是在旁边大四方芯片里的。

这EC里面有这么大的空间?

网友F:
你可能刷混了  两个BIOS 搞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能刷混了  两个BIOS 搞混啦

没有,EC是4M的,另一个是8M的,两个刷的方法都不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十代酷睿本,取下bios刷写,刷进去不亮机,就指示灯会闪几下

网友(2023-05-14):
你这只有一个8M BIOS的,不能用有两个BIOS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