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师讲讲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楼主(2023-03-10):
那位大师讲讲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常见工作条件为供电VCC、开启EN、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常见工作条件为供电VCC、开启EN、SVID

这几个条件都满足了,还是不工作,有时换芯片也不工作

网友:
主供电  开启信号 SVID信号线   电压检测 电流检测  温度检测  电压反馈电路   还有SMB通信总线  这些查完 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B(2023-04-23):
我碰到条件都有了就是没有供输出

网友C(2023-05-30):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条件都有了就是没有供输出

后来怎么搞定的

网友:
船长有专门的视频教程,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怎么搞定的

退机保平安了吧

网友:
报个迅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