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不触发

楼主(2023-03-11):
接机不触发,触发没有反应,测量cpu供电接口不短,上电测试,测量rtc有3.2v,根据110主板上电时序,测量无2.5v,先修2.5,红圈管子没有输出,拆掉2.5v正常,但还是不触发,测量桥供电电感无1.0v,测量nb671条件正常,某宝买芯片,换上1.0v电压产生,开机欢快亮机

网友:
这类板的通病了,1.0V_ME待机要有

网友:
是先有1.0待机.才有后面的电压

网友:
学习,学无止境,谢谢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华硕主板的通病

网友:
这板还有那个2.5V的芯片也爱坏,

网友:
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
VPP2.5V,好像要触发之后才会有

网友:
误杀一个开关管

网友:
华硕 通病待机1.0

网友(2023-08-19):
这个芯片某宝搜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