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3vd版号2.0不通电

楼主(2023-03-11):
刚开始是接电源不短了,但是会跳变电流

发现是BQ735芯片4脚不出24V给MOS管G级。就不能导通19V给公共点,查看到D8801的二极管有19V到22ohm的脚,看到这个电阻有明显击穿,换了还是一样击穿。。测量旁边的电容也没短路,手上没有BQ735充电芯片。芯片20脚这个反复击穿22OHM的电阻是什么原理?

网友:
充电芯片挂了

网友:
已经定芯片了·等回来再换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芯片 和 MOS 一起换 有条件的话 电容也换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