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85触发屏幕不显示故障?

楼主(2023-03-11):
LENOVO Z485 待机电流0,触发后直接上到1.2安左右随着cpu温度升高电流在1.3左右,风扇也开始转动,屏幕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代换过内存刷过bios,问题依旧,待机信号3、5V是有的,每次触发都在1.2安左右屏幕是不显示的,待机电流也是为0的,大佬们有修到过这种故障吗,分享一下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咋看?大佬分享一下

网友:
内存 或者 显卡问题  这个电流应该可以亮了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一下显卡,看看能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