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67A C43能上二代CPU亮机,但是三代都不行。

楼主(2023-03-11):
V星P67A C43(B3)能上二代CPU亮机,但是三代都不行。这个怎么搞呢?刷了官网最新bios还是一样的,官网的支持列表里面也有IVB的cpu。

网友:
刷了最新BIOS的话,那应该就是不支持三代CPU

网友(点评):
官网上是支持的。

网友:
应该是桥 不支持吧

网友A:
用编程器刷的还是用dos刷的?

网友B(2023-04-15):
已经弄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用编程器刷好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弄好了,谢谢各位。

咋个弄好了?分享一下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经弄好了,谢谢各位。

求助时候发帖,弄好了,就轻描淡写一句话也不告诉大家问题在哪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求助时候发帖,弄好了,就轻描淡写一句话也不告诉大家问题在哪儿

是的,这种同学生活中估计也一般比较自我(私),没有分享精神

网友:
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咋个弄好了?分享一下撒

上面说的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种同学生活中估计也一般比较自我(私),没有分享精神

上面不说了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刷的还是用dos刷的?

这2个刷法 还有区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2个刷法 还有区别的吗

编程器是硬刷,基本上没问题,DOS是软刷,有可能操作上的问题会导致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