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iPad A1893无法开机维修(硬盘引起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3-03-11):
苹果iPad6 A1893无法开机维修(硬盘引起不开机故障)

      【机器型号】苹果A1893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苹果iPad6 A1893机器按开关无反应,机器无法开机,根据客户描述这台机器用了很久,里面有很多资料和数据,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开不了机。外观没看到什么明显问题,具体还是需要拆机检查后才能得出结论。

苹果A1893不开机维修 图1

      拆开后发现硬盘是扩容过的,接上电源线,开机发现电流到250ma定住了,这电流明显是无法开机显示的。

      取下主板进行检查发现硬盘是之前扩容过的,根据电流情况和维修经验,判定为硬盘有虚焊情况,把硬盘取下,发现主板上焊盘有氧化情况,把主板焊盘处理好,硬盘重新植锡,焊回主板上,待主板冷却后,接电开机电流能跑到1A以上。

苹果A1893硬盘引起不开机的故障维修 图2

      【维修结果】电流恢复正常后继续测试,果然发现了电池亏电的问题,用电源适配器给电池充电激活,然后装上显示屏,机器成功开机,苹果iPad A1893不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苹果A1893不开机维修 图3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资料也保住了!票子也到手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保资料的才有维修价值

网友(2023-05-20):
感觉苹果设备维修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