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酷狗打开时老提示:KuGou已停止工作,真正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3-11):
点查看问题详细信息,

找到这个文件

改其名,然后新建一个空的文本文件,命名为相同的文件名及后缀,

这样酷狗就能正常启动,不会出现停止了,其它类似的问题也可这样试着解决!常常会成功

网友:
其它软件弹出此类停止提示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解决呢?

网友:
系统重新安装后不断弹出什么什么已停止这类好多窗口。都是不同的软件提醒。出现五六十个窗口之后,电脑直接卡死,不知与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没?

网友:
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
老天爷呀,还能这样

网友A:
是那个出问题就改那个嘛?

网友:
还有这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出问题就改那个嘛?

根本没有留给我修改的机会。一开始一秒钟就弹出三四个窗口。电脑提示音就一个劲儿响。等我看到屏幕已经满了。等我反应过来电脑就卡死。就那个问题,我装系统就装了七八次。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找到原因,但是那个提示就不出来了。我都快被吓出病了。现在偶尔见那一个弹出的窗口。我就紧张。我到现在也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儿。

网友:
上面有人反映,装系统乱跳窗口甚至会卡机,这个原因主要是键盘有问题或是中流氓软件,可用PE系统去试,如果PE下正常,就是流氓软件,如果也不正常,就是键盘问题

网友:
这个方法好,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