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公共点电压的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23-03-11):
Lenovo 小新 Air 13 IWL
i5-8250m 集显
板号 LA-G651P

主板进水,明显烧坏的是,PUZ2 (图1) 的8脚,公共点输入端,
CPU核心对地大约3欧,CPU核显大约5欧,大概率应该没事,
更换PUZ2后,发现公共点只有3V左右,(图2)
充电IC 88739A,保护隔离的两个MOS管,前端 19.5V正常,过第一个后 0.6V左右,第二个后就是公共点3V左右
MOS管的驱动电压都是 1.2V左右,仔细观察,0.6V  1.2V  3V这几个电压万用表模拟指针呈现左右摆动的情况
像公共点被什么拉低一样,公共点对地阻值8M左右,也没有问题啊,

断掉 CPU核心,CPU核显,VCCSA 这几个电压的公共点输入,
88739A 公共点正常产生,电源好信号正常输出,
3V 5V 1.05V 都正常产生

继续尝试,最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恢复 CPU核心,CPU核显,VCCSA的公共点输入,
全部去除这几个电压公共点输入端的滤波电容,
10uF 25V *8   33uF 25V钽电容 *3,公共点也能正常产生,
装上电容,有时装2个,有时装3,5个,公共点就是只有3V的情况
但,这些电容都已经换成全新的,耐压换成了35V还是不行,
充电IC,保护隔离的两个MOS也换了新的,故障依旧,
大家说说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三板斧 先干U

网友:
这个估计cpu凉凉了

网友:
修好没 遇到个一样的问题单插电源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准备拆CPU了

网友(2024-10-05):
LA-G651P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