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这个故障一样,大佬们有遇到吗?

楼主(2023-03-11):
跟这个故障一样,大佬们有遇到吗?怎么解决?换了屏也是一样问题。会是显卡虚焊吗?

网友:
这个是哪个故障,表示不清楚

网友:
你的图片呢 没图在说什么呢?

网友:
刚学修脑时会遇到很多奇怪的问题,随着技术的提高问题就越来越少

网友A:
只要是显卡驱动装了以后,屏幕抖动,鼠标上下跳,点图标需要往下挪个位置才能点到

网友:
按装显卡驱动后,就会出现过闪屏,鼠标上下跳动。一会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图来了,lvds六个数据线阻值一样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原来这个问题是这个样的,谢谢分享。

网友:
要么是 屏幕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显卡驱动装了以后,屏幕抖动,鼠标上下跳,点图标需要往下挪个位置才能点到

既然换了屏还一样,就是显卡坏!

网友:
原来故障在酒楼

网友:
遇到过二代英特尔的二代,也是进系统会花屏,抖动,显卡是集成的,最后发现是南桥坏了,换了南桥就好

网友:
L29对地只有13欧左右,不知道是不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