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S/2这个排阻能用822代换吗

楼主(2023-03-11):
原来的排阻是472的,手上没有472的排阻,能用822代换吗,使用上有影响吗

网友:
应该没问题,,上拉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困惑

网友:
理论上不行,,,实际你可以试试  4.7k 和8.2k

网友:
应该可以的 安排上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上拉排阻没问题的可以直接换

网友:
没问题的,大胆点

网友:
严格讲不可以,如有采样信号不正常可能引起故障现象。可以用4.7k分立件比较保险。

网友:
472主板到处都是!!!!

网友:
很常见的排阻

网友:
学习了!我们还是要仔细看图!

网友:
试试呗,不行再找更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