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小米XMA2007-AB

楼主(2023-03-11):
哪个兄弟有这个BIOS啊    发下给我,先在这谢谢了  机器2修机器,BIOS芯片已经被取走了,板号:A29/A18_MB REV F        NB2769/NB2765_PCB_MB_V6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7990-1-1.html 这里有个BIOS跟你的有一点点区别,不知道通用不。

网友:
刷过这个,能触发到0.2左右  就掉电了    谢谢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备份一下屏接口的8脚管子的程序,那个是typec芯片的程序

网友A:
确定ok的,我在我机器上换bios芯片刷机测试过正常的

RedmiBook Pro 15 澧炲己鐗

网友B:
我也发两个,一个原机备份,一个淘宝买的,都可以亮机,但是我这台不认nvme,不会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备份一下屏接口的8脚管子的程序,那个是typec芯片的程序

程序已经备份了,主板可以开机到0.36 不显示,2修机器不知道还被动了什么东西,所以放弃了

A29 A18 MB REV F TYPE-C口备份.BIN

网友:
感谢楼上2位提供BIOS的二位兄弟,你们的BIOS都能开机上电,主板还有其他故障,我也放弃这个板了,打算退回去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已经备份了,主板可以开机到0.36 不显示,2修机器不知道还被动了什么东西,所以放弃了

这个是屏线接口附近的小8脚程序

A29 A18 MB REV F屏线接口小8脚.BIN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两个,一个原机备份,一个淘宝买的,都可以亮机,但是我这台不认nvme,不会修

哪个是备份的哪个是淘宝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是备份的哪个是淘宝买的啊

tb就是淘宝,org就是原机

网友(2023-08-04):
搭车求下电位图吧

网友E(2023-09-25):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两个,一个原机备份,一个淘宝买的,都可以亮机,但是我这台不认nvme,不会修

淘宝这个BIOS亮机很快。键盘用着有问题。W   IM都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这个BIOS亮机很快。键盘用着有问题。W   IM都没有用。

已确定是BIOS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确定ok的,我在我机器上换bios芯片刷机测试过正常的

这个可以用。这款机器分14寸和15寸的。别弄错了兄弟们,换了CPU的话是不认硬盘的。另外这个开机LOGO是大号的。原来的是很小的米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用。这款机器分14寸和15寸的。别弄错了兄弟们,换了CPU的话是不认硬盘的。另外这个开机LOGO是大 ...

换了U不认盘怎么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换了U不认盘怎么处理?

BIOS原因。修改BIOS.改ME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IOS原因。修改BIOS.改ME

找了不下于5人改了 都不行 你能搞定否 价格好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找了不下于5人改了 都不行 你能搞定否 价格好说

我也找人改的。你找这个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找人改的。你找这个人试试

谢啦 但是这是啥 加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了不下于5人改了 都不行 你能搞定否 价格好说

确定了 他的联系方式我也有  改了也没用

网友:
淘宝找这个头像。

网友(2024-04-20):
引用 网友A:
确定ok的,我在我机器上换bios芯片刷机测试过正常的

我正好遇到一台不认硬盘,下载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