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一体机不显示

楼主(2023-03-11):
a2115 苹果一体,键盘大小写灯有反应,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换屏也不显示,主板问题,这是屏接口定义,谁知道哪组信号是读屏的

网友:
屏幕几个基本条件满足了没有,最基本背光开启你测量了吗?你发一张图片让大家看,你先把你最基本的看看这样大家才会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
首先看看EDP HPD有没有识别到屏

网友:
这两个信号读了正常下一步显卡会开启屏供电,屏背光灯开启信号

网友:
屏的供电有,是12v         sda  scl 这两个信号有,感觉不是这组信号读屏的,以前的lvds就是sda scl读屏,但现在的屏应该是另外的信号读屏的

网友:
是屏是5k的,参照论坛的帖子 ,屏收到12v供电会返回DP_INTPNL_HPD高电平信号给主板,这图纸上这个信号居然有两组,DP_INTPNL_SL_HPD_CONN    , DP_INTPNL_ML_HPD_CONN      2一个是高电平,,一个是低电平,我测试了好板,正常应该是两个高电平,屏是正常的,22脚没短路,不知道怎么才有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