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1FAY板号有不同的BIOS

楼主(2023-03-11):
不懂装懂,高估自己能力的客户挺多,常常遇到客户:“借我螺丝刀,我自己来。”。昨天接到维修同行送修笔记本一台。先看同行提供信息:

到手上时,电池新的、屏是新的。测试:外接能亮、只是亮机时间需要18秒(是没接电池测试的原因吗?往后看……)

外接能亮屏无反应,查HPD发现+3V_EDP短路,(转换芯片坏?)

出乎 意料,不是这芯片问题,取掉屏线(主板那一端),+3V_EDP打值正常,屏坏了?膜都没撕的新屏呢!

出乎 意料,不是屏的问题,单插屏线在主板上,+3V_EDP就是短路状态。屏线坏了?屏线没拍照了,网络上找了张,看个大概:

两头一样的,无分支!也无其他接主板还是接屏的标识。于是想,不会是客户搞反了吧,上下调个头,再根据主板上的接口定义与屏接口定义,确定信号是对应的,接上屏测试,OK,屏显示了。

既然屏显示了,我想应该就好了。装好屏。把电池接口补好。测试:开机亮机时间还是一样需要18秒左右,测试电池P_RTC_LDO3v3输出0.3V,新电池(可以开机可以充电)有问题。,手上没电池,改了个CMOS电池到主板上,应该没问题吧。于是装了个CMOS电池到主板上。再次反复测试:亮机慢、偶尔第一次开机不亮,需要关了再开,偶尔死机(无密码登陆界面就有这现象)。CMOS设置里边更新到最新BIOS测试故障依旧!!!
再次询问同行整个过程,看他的描述:

,仔细一看,同行刷错了BIOS程序。重写BIOS,2秒亮机,其他问题也解决了。

再次提醒,同样的板号有不同的机型,刷BIOS不能光看板号!!!此机BIOS为X421FPY,X421FAY板号还有一款爱豆的机型,BIOS为I421FQY,同行刷的就是这个程序了。X421F系列还有好多种,不要刷错了!

网友:
加分给予鼓励   多多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