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surface pro4更换内存,不识别问题。

楼主(2023-03-11):
主板别人给的,i7的cpu,原来EC烧了,换了EC不上电,发现电流卡0.7,看内存颗粒,内存颗粒被偷换成了4g,自己换了pro5的,8g颗粒,发现开机不识别,只移动识别电阻,那个8g的识别电阻移动到4g,发现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也识别4g内存,我又换成16g颗粒,发现电流卡0.7,并且慢慢涨电流,一会就可以到0.85,这种大概哪里问题??

网友A:
换了内存颗粒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内存颗粒要刷BIOS

改16g不用,并且这个本来就是16g,我估计是还原了原始故障,原来应该就是不识别内存。

网友B(2023-04-27):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可能是cpu电容掉了造成的,现在只能4g凑合用吧,核心电容掉了20多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