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液晶屏暗屏有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3-03-11):
开机有时亮一下就暗屏,但是按fn+f6就会亮一下再暗了,有时开机正常,但是用手指弹一下显示屏下面的边框,它就暗屏了。以为是灯条的问题,就换了一根。装进去还是一样的结果,但是拆出来通电却挺亮,什么毛病都没有,而且旧灯条也一样。无意中把装灯条跟显示屏的金属边框碰了一下,居然灯灭了,再暗fn+f6又正常了。检查灯条好像没有与铝壳有漏电的地方。奇怪,这是什么情况啊?是高压板坏了吗?

网友:
换高压板 换排线

网友:
弹一下就暗了,那还是有不良的地方啊,换一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大概率是屏幕的高压板坏了

网友:
换高压板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