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暗影骑士 崭 B560SM07坑惨维修

楼主(2023-03-11):
这个板子是去年5月末从海鲜市场搞来的,主要是为了学习11代的时序,如果实在修不好,也是计划拆它的桥用的。既然想修好它,就尝试研究研究吧。板子刚拿到手的时候,大概测了一遍,没有明显短路,然后给CPU的插入检测短路到GND,这样就可以不插CPU就能触发开机了,这个信号叫 SKTOCC#,然后通电,发现不触发,测量BIOS的CS在通电瞬间有波形。32.768KHz波形正常。刷了BIOS还是一样。于是重点就开始查EC。发现按下开机键的时候,PSIN#有电平跳变,同时PSOUT#也有电平跳变,而且进入了PCH中。而且长按开机键,可以看到BIOS的CS还是会有波形的。所以PCH应该是工作正常的。然后从淘宝定了2片SIO,它的型号是NCT6796D,这个芯片比较新,目前没有全新的,只有翻新的,或者剪版拆机的(这个就是坑。。。后面会详细说)。然后等芯片到了以后,换上一个芯片,还是不触发。又换另一个,还是不触发。。。。。

好吧,那就仔细查SIO的条件吧,翻开NCT6796D的鸟语手册,可以看到PSON#的输出条件是:

首先,最上面,PSIN#是有高低电平变化的,同时VSB,也就是SIO的供电也有,所以PSOUT#正常输出,这个和实际测量结果一致。
然后中间的,SKTOCC#,这个我已经手动拉低了,它是检测CPU插入的,当CPU插入后,它就会变成低电平。由于输出到PSON#的这个逻辑门是一个3输入或门,就是必须每条信号线都为低电平,然后它才能输出低。否则,如果有任何一个输入为高电平,它的输出都会为高电平。然后继续往下看,VSB肯定正常,要不PSOUT#都不会有跳变的。然后再看PSIN#也正常,否则PSOUT#也一样不好使。然后再往下就是RSMRST#,这个测量也正常,它是3.3V的。然后SLP_S3#也正常,它也是3.3V的。所以中间这条支路,肯定为电平,所以继续往下。
最下面的支路,PWRDN_EN,这个是软件层面的,它默认是关闭的,所以也是电平。所以。。。。这不符合道理呀,按理来说,此时PSON#应该拉低触发才对呀??
顺便说一下,这个板子我是无图 无点位维修的,那么我是怎么知道上面的这些信号的?又是怎么测量的呢?答案就是我把SIO和PCH全拆了,然后一点点跑线跑的。。。。
先附上SIO的脚位图:

然后PCH的话,你可以随便找一个11代的南桥的图纸+点位对比,我这里是直接在照片上标记的几个关键信号:

然后,这个板子就陷入了维修僵局,无论怎么测量,所有的信号都是正常的,但是唯独从SIO输出的PSON#是不对的,而且也详细查了SIO的工作条件了,也满足PSON#输出的要求了,但是PSON#死活出不来。。。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我又收了一块料板,也是11代的桥,但是SIO不是NCT6796D,而是NCT6798D,这个料板不是什么元器件坏了,而是暴力导致板子裂开了,所以,它上面的各种芯片可都是好使的。此时我就突然想起本次帖子的主角的板子,这两个SIO能代还吗?说不定换上这个就好了呢??

于是,我就把从料板上拆的NCT6798D换到了这个宏碁的板子上

然后奇迹出现了!!成功点亮!!

哎,淘宝真的太欺负人了,我买的2个SIO全是坏的。。。 加上原机坏的,一共有3个:

最后再附上这个板子的贴纸:

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板子不触发的,而且SIO型号是NCT6796D的,就直接找个料板拆机NCT6798D,直接代还就行!!可以开机!!

顺便说下这个板子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内存供电1.2V,以前我们理解的时序是,1.2V内存供电,至少也要等触发以后才能出来,但是!!这个板子不是的!!它的内存供电在没有触发之前,也会有,是南桥发出的SLP_S4#开启的,首先SLP_S4#开启内存的VPP电压,也就是2.5V,然后这个VPP的PWRGD将开启1.2V的内存VDDQ供电,同时VTT的0.6V也有了,这些全部都在没有触发之前。而且内存供电VDDQ的1.2V的上管,取电在没有触发之前是通过ATX24PIN的5VSB取的电!!然后当你触发以后,板子上的Q20导通,会将5VS接到内存供电的上管位置。而且,11代的机器,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

最后附上亮机备份的BIOS 和 SIO的鸟语手册。
都看到这里了,就帮忙点个赞,加个分吧,发帖不易,多谢多谢

亮机BIOS

SIO的鸟语手册

网友:
来了   真厉害  沙发先赞一个

网友:
NCT6796D与NCT6798D相同

网友:
淘宝卖IO南桥的,很多小店卖家都不知道是好是坏的。

网友:
淘宝网上所谓的新元件,绝大多数是翻新的,真是坑人

网友:
新板子很少有新的芯片,有时候分2家买

网友:
这个确实是   不懂维修的   看着个元件外观无损剪下来卖给你   能用产能用买家就得靠运气了

网友:
这精神值得表扬,这么研究

网友:
淘宝定芯片不如二手淘料板。我淘宝买的芯片被卖家忽悠说通用结果装上直接冒烟了。

网友(2023-07-12):
这个IO数据手册 在哪下载

网友:
现在最新的主板BIOS都参与触发,插电就有波形,用来配置PCH IO的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