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R7 260X 显卡点不亮

楼主(2023-03-11):
V星 R7 260X 用着突然黑屏点不亮,拆开量金手指相关阻值都有数值,一上机直接大短路  需要把显卡拔除主板才能用
量了下MOS管就这个没有阻值,尝试替换一个新的MOS管上去,阻值还是0,画圈这个MOS管,测上面的一个000电阻有600多数值。
又尝试把电源管理芯片GS7133更换下,还是一样。
找不到图纸,想请教下该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换的MOS管是同型号的 4C10N。

网友A:
短不短路看G极和s极短不短都不都不短应该不是这的问题或者是下管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不短路看G极和s极短不短都不都不短应该不是这的问题或者是下管短

那个MOS管只有后三脚有数值,最上面那个脚测了值是0,其它MOS管都测了 4个脚位都有数值,其它MOS管旁边的000电容两端都有数值,就这个有问题,MOS管测得数值为0,旁边的000电阻一端有数值,另一端却没有数值,试过了 把这个MOS管和上面的000电阻拆掉再测,还是值为0,不知道这个MOS通向哪里。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
你说的那个0的脚是控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