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EC bios提取

楼主(2023-03-11):
请问一下大佬们 这个EC bios是储存在这个大芯片中的吗?要怎么提取出来呢?

网友A:
是EC芯片里 购买料板来换吧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搞不清楚到底带不带程序带的话怎么备份出来这样的大芯片

网友B:
有软件可以备份,好像叫R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EC芯片里 购买料板来换吧

工程巨大,没多少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软件可以备份,好像叫RW

找了好久没找到,基本上都是编程器飞线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