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代U不出集显求助

楼主(2023-03-11):
小米的,版号DATMADMBAC0
电压1.3左右,所有电压除了集显供电都有。
南桥有读内存波形,内存排阻有波形,复位也有,小电压都有。但桥和u通讯的dmi总线没有波形。

对比好板,示波器测得开机前集显应该有瞬间波形,但修的这个板没有。所以想知道,u和桥是什么时候才会通过dmi通讯
bios,南桥,cpu都已经换过。拆了u量到桥的dmi总线阻值没有断线。

网友A:
南桥,U都换过了,难道没有去打CPU电源管理GT核显供电的驱动PWM小芯片或者MOS IC的PWM输入?真实案例显示有时候就是因为最后一个执行机构没正常工作导致卡死了,换掉GT的驱动和MOS马上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U都换过了,难道没有去打CPU电源管理GT核显供电的驱动PWM小芯片或者MOS IC的PWM输入?真实案例显示有 ...

示波器打过了,有电压没波形

网友B:
换换驱动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换驱动管看看

换了,驱动mos和主供电芯片都换了。我感觉像卡在内存了,但内存小电压都有

网友C:
smb 波形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b 波形有吗

有波形,桥也发出内存复位了

网友D:
修好了。网卡接口旁边掉了一个小电阻

网友(2023-05-17):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网卡接口旁边掉了一个小电阻

兄弟  还知道那个电阻的作用啊?

网友:
考虑一下是不是外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