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B350M-GAMING3就系统黑屏

楼主(2023-03-11):
技嘉AB350M-GAMING3,用老U R31200一切正常。换个R5 4500进BIOS正常,进系统5秒黑屏。CPU供电全部没有。量PWROK信号只有0.28电压。正常是1.8V。95712芯片的VDD,EN脚电压正常,换过PWM芯片,刷过最新bios,U换在别的板上很正常。无头绪了。

网友:
BIOS兼容性不好。刷bios

网友:
进bios里面刷了几个官网下载版本的bios都是一样。进到PE里面也是黑屏。但是用别的U装好系统进安全模式就正常。用R3 1200检查外设都没问题。

网友A:
检查coretype相关信号,可能恰好是这两根信号控制的路上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coretype相关信号,可能恰好是这两根信号控制的路上出问题了

进BIOS没问题。进系统就5秒黑屏了

网友(2023-05-13):
这个是通病,我手上3张主板同样的问题,但是用200ge就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