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70E-I7 D2触发不亮一声报警,风扇狂转后掉电一例

楼主(2023-03-11):
同行送修一台神舟K670E-I7 D2笔记本,板号如图

故障触发不亮几秒后一声报警,然后风扇狂转最后掉电,论坛有类似故障都是说显卡PWR_EN信号没有八角小管Q53损坏

但是更换Q53无作用,测开启信号有0-3.3V的变化。既然开启信号有那就怀疑显卡板坏,随后测显卡板三个电感都没有电压,这个就不正常了,测显卡板主供电PWR_SRC电压为零。

说明问题出在这里,往前追查PWR_SRC电压是由PQ13和PQ14并联提供,测PQ14的4脚和Q22的3脚开机只能从19V降至18V不正常,再测Q22的5脚开机从零上升到5V,说明Q22的开启信号是正常的,输出不正常,判定Q22损坏,板料拆了个6脚换上。

开机成功点亮装机修复。修复后图片

网友:
我喜欢这种找到问题的感觉

网友A:
神州6个脚的小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州6个脚的小管容易坏

的确6脚易坏,不知道是原材不良还是电路设计缺陷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修到过有显卡供电,显卡芯片虚焊或坏,也可以风扇狂转掉电或关机

网友:
蓝天代工的这种板小6脚管坏的多!

网友:
我一般就直连了

网友:
厉害了大神们

网友:
好技术,不愧是大师傅级别

网友:
可以可以,思路清晰,有理有据

网友:
思路清晰,我的就没有那么好了,全部修好了,现在关不了机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