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dell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半小时后下方1/3花屏

楼主(2023-03-11):
一开始还是好的 , 出去吃了个饭回来就花屏了

是不是因为刷新频率的原因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搞

网友:
应该是液晶坏了吧

网友A:
换个显示器看看,如果还花屏就是笔记本显卡或者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示器看看,如果还花屏就是笔记本显卡或者线问题

笔记本接其他显示器没为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接其他显示器没为题

那就是显示器的屏幕或者屏幕排线

网友:
只有刷程序看看,不行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就是显示屏坏了,和刷新频率无关,纯属巧合而已

网友:
这个屏问题 ,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