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7-UD3R-B3进BIOS慢慢打印字符

楼主(2023-03-11):
技嘉的P67-UD3R-B3主板开机显示BIOS图片后,就会在屏幕上慢慢打印字符,最后打印出来的BIOS版本信息也是正确的,但是一直进不去BIOS,请大神指点迷津
具体信息如图片所示:

过了几分钟后的效果:

网友A:
先刷一个看看在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个看看在说

刷了F9,情况一样,现在是把B-bios取了,放在了M-bios位置,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打印的字符所示版本从F9变为F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F9,情况一样,现在是把B-bios取了,放在了M-bios位置,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打印的字符所示版本 ...

感觉没有正确加载BIOS信息,现在这种情况摸不到头脑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显卡的问题,不知道是因为不兼容还是啥原因,换张亮机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