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费时间,小问题修一天

楼主(2023-03-11):
续上次安钛克VP550之后,我对这品牌电源产生了恐惧,不知道名的IC,无迹可遁的元件,谁知这次又是一个VP450,我只能克服恐惧,硬着头皮上了。

网友:
测试第一步,查电源输入接口是否短路,确认正常后,上电测待机,发现只有2.7V,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拆开,看结构,主动PFC,双管正激,加磁放大,熟悉的结构。

网友:
测量辅助电源二极管输出端,有5VSB,说明辅助电源工作正常,接下来就查PSON是哪里出来的,检查后发现是WT75274脚输出,外围元件就是一个保险电阻,一个电容滤波,说明这个PSON是由WT7527产生,不过是通过5VSB转换来的。查芯片得知,最低是3.3V,少了0.8V,当然经验告诉我,可能测量误差,先不管,短接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电源保护了,我忐忑的心终于放下了,因为我认为保护是最好修的故障,但是悲惧也是从自以为是开始的,这么简单的故障我修了一天,下面我来说一下经过。

网友:
根据电源结构按步骤查WT7527是否正常工作,是否推动前级正常工作。于是参考图纸,进行检测验证,根据7527针脚定义,15脚VCC_5V供电正常。FPOB_0.6V低电平,说明芯片工作正常,没有保护,FPOB低电平,控制的光耦1脚和2脚已经正常导通,3脚和4脚应该也已经产生电流,现在验证3脚和4脚控制的三极管是否正常工作,经过验证,BCE极对地电压都是15V左右,说明三极管通了,此三极管负责AC控制芯片的供电,给PWM和PFC的驱动三极管提供电源,说明AC端控制芯片已经供电了,已经可以正常推动主功率管进行工作了。

网友A:
但是这个AC芯片是用热缩管包着的,不知道芯片型号,我决定先排除功率管故障,如果不行再回来查IC,这就是悲惧的开始,功率管是5N90的N沟道MOS,断电查上管和下管周边,这里注意,这里有个小电阻,你们看型号是不是也以为是1C0,对的,当时我认为就是1C0,换成阻值就是1K,在板测量0.89K,就这样过了,然后我判断MOS管没有问题,于是最担心的事来了,要查AC端控制芯片,上次那个VP550的故事历历在目,我怀着忐忑的心拆焊盘,拆热缩,生怕又是一个不知名没有资料的IC,还好,最后拆出来的是一个CM6800,因为根据经验,问题肯定就是这个芯片了,马上换,结果换好之后上电测试,还是保护,我一脸疑惑,难道这个品牌的电源是我的克星,又或者我换上去的6800是坏的。于是着手检测芯片是否起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个AC芯片是用热缩管包着的,不知道芯片型号,我决定先排除功率管故障,如果不行再回来查IC,这就是悲 ...

于是我查资料,上电检测芯片的工作状态,13脚供电正常,14脚参考电压7.5V正常,11脚PWN驱动信号输出有7V左右,12脚PFC驱动信号输出为0,我纠结了几分钟,最后确定,PWM电路工作不正常,PFC取样电路无信号,关闭输出了,所以根据以上测量结果,基本可以断定芯片是正常工作的,那为什么电源还是保护无输出呢,这时我又想到了驱动电路和主开关管,我会不会是在板测量导致误判。于是我又返回,把驱动三极管和主开关管,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全都正常,这时我真是头都大了,从早上搞到晚上,我边想边看,经过数小时的纠结,这时我的关注点又回到了那个小电阻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于是我查资料,上电检测芯片的工作状态,13脚供电正常,14脚参考电压7.5V正常,11脚PWN驱动信号输出有7V ...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小电阻,坑了我一天时间,我之前就排查过这个电阻,大家仔细看,是不是丝印1C0,然后再看看边上的丝印100,我突然顿悟,这会不会是电阻爆了,然后掉了一小块,把0变成了C呀,因为这个功率开关管控制级LC振荡电路是对称的呀。于是我马上拆下来测量,阻值16兆,这明显不对呀,于是我立刻换上一个100贴片,再上电测试,电源OK,各项输出电压正常,今天没有时间了,准备明天上负载测试,经过这次维修经历,发现自己还是经验不足,导致绕了一个大弯,增加维修难度和成本,希望以后能和各位大神多交流,能让自己的技术能更进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小电阻,坑了我一天时间,我之前就排查过这个电阻,大家仔细看,是不是丝印1C0,然后 ...

当然也感谢那个VP550维修受阻给我提示和指点的兄弟 ,虽然那个电源还没有修好,但是我已经从这个电源找到自信了,到时候有问题和结果,希望大家多赐教多交流。

网友:
楼主维修的很好,思路正确,经验稍微不足。咱俩差不多

网友:
精神可嘉,竟然研究了一天。

网友B:
功率管驱动电阻都只有几十至一百啊,还有两路可以对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驱动电阻都只有几十至一百啊,还有两路可以对比呢.

我之前参考的图纸是非对称的,上管由一个小变压器的次级串联电阻组成的LC串联振荡电路再通过电阻分压驱动,下管直接电阻分压驱动。但是实物确是通过变压器次级两端分别串联电阻分压驱动上下管,是一个对称的,所以当时没有注意这点,是事后跑线才看出来的。而且之前排查这个电阻在板测量时,0.89K,符合丝印标称值,所以我说我还是经验不足,对电路不熟悉。没有能及时发现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主,现在钻研技术的不多了

网友:
电源维修很有意思

网友C:
我也有个450拆了放了好久,短接开机没问题一插硬盘5v就断电了,放一段时间又好了一插5v又断电,怀疑短路保护了,还没思路

网友:
坏电源不敢修,怕被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450拆了放了好久,短接开机没问题一插硬盘5v就断电了,放一段时间又好了一插5v又断电,怀疑短路保 ...

DC端WT7527,带5V保护,你可以把FPOB强行接地,输入端串灯炮保护,5V接负载,看下哪里异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450拆了放了好久,短接开机没问题一插硬盘5v就断电了,放一段时间又好了一插5v又断电,怀疑短路保 ...

根据图纸,注意ST9S313和WT7527型号不同,但是原理差不多,5V如果异常,全拉低PGO脚的POWERGOOD信号,PG低电平时,主板强行关闭电源,而且TL431的参考极是由12V和5V共同分压产生,如果5V短路,那么12V分压会导致431拉低阴极电压,光耦1脚和2脚会加大电流导通,4脚和3脚也会加大导通给CM6800的1脚PWM限流比较器上的电容充电,拉高1脚电压,1脚再控制内部PWM调整占空比,当1脚大于1V时,控制4脚PWM驱动关闭输出,(注意图纸有错误,PWM和PFC需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450拆了放了好久,短接开机没问题一插硬盘5v就断电了,放一段时间又好了一插5v又断电,怀疑短路保 ...

图纸没有传好,重传一张

网友:
c和0很像吗?

网友:
这是我用手机拍照放大了,在电路板上看,和C一模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纸,注意ST9S313和WT7527型号不同,但是原理差不多,5V如果异常,全拉低PGO脚的POWERGOOD信号,PG低电平时,主板强行关闭电源,而且TL431的参考极是由12V和5V共同分压产生,如果5V短路,那么12V分压会导致431拉低阴极电压,光耦1脚和2脚会加大电流导通,4脚和3脚也会加大导通给CM6800的1脚PWM限流比较器上的电容充电,拉高1脚电压,1脚再控制内部PWM调整占空比,当1脚大于1V时,控制4脚PWM驱动关闭输出,(注意图纸有错误,PWM和PFC需互换)

能给我这高清图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给我这高清图纸吗?

论坛上有下载的,这图只能做为参考,与实际有出入,需要自己分析,还有就是图纸上有些错误,需要自己知道,要不然会误判的。但是原理都一样,主动PFC的工作模式和结构都差不多,只是保护思路和控制思路,以及一些芯片针脚和信号线路不一样。需要根据实际去分析和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下载的,这图只能做为参考,与实际有出入,需要自己分析,还有就是图纸上有些错误,需要自己知道,要不然会误判的。但是原理都一样,主动PFC的工作模式和结构都差不多,只是保护思路和控制思路,以及一些芯片针脚和信号线路不一样。需要根据实际去分析和判断。

好嘞,我也是刚研究这玩意大部分都失败了

网友:
竟然研究了一天  耐力不错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