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技术交流】DDR3内存更换内存颗粒

楼主(2023-03-11):
我又几根DDR3内存,有几根是颗粒损坏了,我测完大概确定了损坏的位置,将别的内存颗粒换上后,原本还能点亮的内存条上机后都点不亮了。我就想问问内存颗粒更换是必须换同一品牌的吗?我现在只是同大小更换。有什么维修内存的入门资料吗,能否介绍来我学习一下。
纯技术探讨,虽然DDR3内存已经非常便宜了。

网友:
大小一样应该可以的

网友:
内存条更换了颗粒是否需要重新量产才能够用?颗粒容量大小是一点,可这块内存条要是程序不识别新的颗粒那也白忙活。虽然我自己没量产过,但在书上看到过。

网友A:
这玩意不是跟现存一样?必须同型号同品牌的颗粒才行啊,容量一样那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是跟现存一样?必须同型号同品牌的颗粒才行啊,容量一样那没用

啊,我也考虑到这点了,只是不太确定,你这么一说,我有空再试试

网友:
猜的:有可能还会存在颗粒使用电压是否相同

网友:
豪点吧整个换

网友(2023-04-26):
不用检测平台如何判断哪个颗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