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LV243XIP 花屏

楼主(2023-03-12):
故障现象:上电开机几分钟出现花屏,一下花屏一下正常几秒钟一次有规律的周期,且花屏时可以听到电流声音。

拆机电感异响发热

求大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它发热,也可能是它后级的问题,不一定能解决

网友:
一般情况下 直接换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参考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2844-1-1.html,这方案可用解决,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跟原理,有大佬指点下吗

网友(2023-04-16):
这个修不了吧,屏问题

网友:
后边保护电路。建议换一下升压电感1R5的就可以不然时间长了可能还会出问题。我试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