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为什么cpu等供电不加稳压二极管?

楼主(2023-03-12):
为什么cpu供电、3V、5V后面不加稳压二极管?尤其是cpu供电,上管击穿导致cpu损坏的虽然不多,但也不算特别少,后果很严重!

网友A:
我觉得设计师就是故意的。你信不信。

网友B:
上管击穿看运气咯,多半cpu是要凉凉的,关于不加二级管问题,功率吧,你想想pwm电路提供的电流是多大,市面二极管有几个能到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设计师就是故意的。你信不信。

人家考虑的是成本和方案

网友C:
主要是供电复合化、核心化导致的问题,后级就算有第二套保护电路该烧还是会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供电复合化、核心化导致的问题,后级就算有第二套保护电路该烧还是会烧的。

加多一套保护电路虽然不能完全避免烧,但可以把烧U概率极大降低,只要后面加多m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多一套保护电路虽然不能完全避免烧,但可以把烧U概率极大降低,只要后面加多mos,

降压管理芯片多一个脚来控制后面mos管的导通和关闭,当反馈电压大于设定值时,完全关闭后面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击穿看运气咯,多半cpu是要凉凉的,关于不加二级管问题,功率吧,你想想pwm电路提供的电流是多大,市面二极管有几个能到这么大功率的

二极管功率不够,可以用mos管,电感电容后面再加多一个mos管,由降压管理芯片控制,当反馈电压大于某值时,完全关闭后面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设计师就是故意的。你信不信。

能省责省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有人问过了,加二极管的作用其实不是很大,我的猜测是二极管的稳压击穿速度没有cpu的反应快,当达到二极管的击穿使用的时间,cpu已经运行了好几次了.  但只是猜测,我也买不到比cpu运行速度还快的二极管来做实验

网友:
它可能保护不了CPU,它的反应时间不足以保护CPU吧

网友:
还是成本,以及研发实力决定的,我几乎很少看到苹果的烧MOS管,再烧坏CPU的,苹果有大量的检测电流的地方, 其它产品也可能做得出来,但是成本呢,产品价格竟争这么厉害,还是能省就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