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博主 是怎么检测到是这两颗显存短路的办法

楼主(2023-03-12):
如图 显存 +1.8v短路 我感觉是烧机法+热成像 问题用可调电源烧机1v最多跑到2.5a左右 热成像都看不出来问题 只有1度左右偏差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做低压大电流烧机的办法 有人说说用高于工作电压过去烧 3.3或者5v去烧原来1v的电路 本来没问题的都烧出问题了  我觉得并不妥

网友:
手机上面 面积小 温度可以聚集在一点 可调电源烧机足矣
电脑主板和显卡这个办法完全不好使

网友:
买维修佬这个东西烧我感觉还没电池芯烧机电流大

网友:
直接拆了再试呗!

网友:
1V烧不出来只能是加大电压

网友:
人家有热成像,一点点温度都能看见了。

网友:
他其实主要靠热成像扫出来的

网友A:
我也有热成像 问题温度只有1度左右偏差 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热成像 问题温度只有1度左右偏差 看不出来

就是因为大主板散热太快,所以之前热成像仪根本都没用,也就修修手机可以用,显存短路还算好的了,一颗一颗拆,怕的是一跑分就掉电,我不会修显卡,就只能定2颗显存然后玩概率游戏了

网友:
我都是用DC-DC降压模块转换成1V烧机的,有些供电是一体式的MOS,用可调电源根本烧不出哪个MOS烧了,一点热量都没有,用DC-DC降压模块,虽然输出只有1V,但是电流是很大的,应该有20-30A,几秒就烧出哪个MOS发热,很容易排除故障,大短路的都好找,最怕那种几欧姆的短路,烧机没电流就麻烦。

网友:
断开电感,测后级显存,判断显存短路。如果红外线测不出就全部取下来一个个的测。。。没别的办法。。

网友:
打显存数据线值,坏的显存阻值地。

网友:
这个跟多大电流没有关系,微短路就算你用100a的电源电流也起不来,加大电压烧鸡风险太大

网友:
用热成像,看主板真的很牛牛

网友:
知道个大概,一蒙了事

网友:
用热成像,看主板真的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