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硕k550d 用编码器刷bios 电压选1.8v还是3.3v

楼主(2023-03-12):
主板型号是x750dp,谢谢大家

网友:
bios芯片型号为
winbond
25Q32FVSIG

网友A:
你在主板上测一下BIOS的第8脚是多少伏电压你就心中有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主板上测一下BIOS的第8脚是多少伏电压你就心中有数了

谢谢,我是新手,一根笔放第八脚,另一根笔放哪里?

网友:
W25Q32FV(32M位)串行闪存为空间、引脚和电源有限的系统提供了存储解决方案。25Q系列提供的灵活性和性能远远超过普通串行闪存设备。它们是将代码隐藏到RAM、直接从双/四SPI(XIP)执行代码以及存储语音、文本和数据的理想选择。该设备在单个2.7V至3.6V电源上运行,电流消耗低至4mA,断电时为1a。所有设备均提供节省空间的包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是新手,一根笔放第八脚,另一根笔放哪里?

电压都不会量,比我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不会量,比我差点

网友:
明白了,4脚和8脚之间量一下就知道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主板上测一下BIOS的第8脚是多少伏电压你就心中有数了

4脚+8脚测了一下,是3.29v,谢谢提供思路

网友:
那看芯片型号对应它的工作电压,

网友C:
4脚是地线,跟螺丝孔连通的,一根捅螺丝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4脚是地线,跟螺丝孔连通的,一根捅螺丝孔

又学一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