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7-PLUS,代码76,刷EC正常跑码,自动升级BIOS后掉电重启继续卡76

楼主(2023-03-12):
起初故障是CPU供电无,检查到供电芯片的VINSEN输入电源2v多点,正常分压0.85,更换分压电阻后电压产生,代码开跑,但开始卡76。
刷EC程序后跑码亮机,提示BIOS is updating,五秒后断电重启,代码又卡在了76,重新刷EC又可以跑码亮机,然后提示BIOS is updating,断电重启卡76,原厂BIOS和官网的所有BIOS全试了一遍都是这样,有见过的大佬看看这个怎么办呐

网友A:
这个ec你是怎么刷的呢

网友B:
EC是哪个模块?用什么工具刷?

网友C:
老哥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刷的EC 的程序

网友D:
拆除 BIOS FlashBack按钮试试, 不行就追这个信号电路

华硕同时期某些高档主板都在主板上设有BIOS FlashBack按钮 在BIOS损坏的情况下在特定的USB接口上插入带BIOS文件的U盘, 使用BIOS FlashBack按钮可直接硬件级刷写BIOS

很明显你这个主板是带USB BIOS FlashBack功能的

网友E:
建议测试内存方面的电路
EC刷过了,没有必要纠结在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测试内存方面的电路
EC刷过了,没有必要纠结在上面了

内存没问题,刷ec后第一次启动没有挡过内存,双通道也是

网友B:
请问,你们经常说的EC,是什么?还有其他的名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经常说的EC,是什么?还有其他的名字吗?

tpu,超级io

网友:
tpu程序怎么刷?是焊下来刷还是在线刷?还有就是程序从哪里来?官网有提供下载吗?

网友:
刷bios  修不好的故障,直接不修了

网友F:
那个TPU不是EC,那是超频管理芯片,你刷的TPU那个程序?

网友:
加焊南桥加焊IO,这板原来可能长期超频使用的。

网友:
EC怎么刷的?我很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除 BIOS FlashBack按钮试试, 不行就追这个信号电路

华硕同时期某些高档主板都在主板上设有BIOS FlashBack按钮 在BIOS损坏的情况下在特定的USB接口上插入带BIOS文件的U盘, 使用BIOS FlashBack按钮可直接硬件级刷写BIOS

很明显你这个主板是带USB BIOS FlashBack功能的

就是盲刷端口

网友G:
好好查一下,cpu供电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刷的EC 的程序

编程器啊,ec旁边有个八脚的eeprom芯片,拆下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你是怎么刷的呢

编程器啊,ec旁边有个八脚的eeprom芯片,拆下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是哪个模块?用什么工具刷?

丝印tpu,旁边有个八脚eepr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除 BIOS FlashBack按钮试试, 不行就追这个信号电路

华硕同时期某些高档主板都在主板上设有BIOS FlashBack按钮 在BIOS损坏的情况下在特定的USB接口上插入带BIOS文件的U盘, 使用BIOS FlashBack按钮可直接硬件级刷写BIOS

很明显你这个主板是带USB BIOS FlashBack功能的

试过了,用u盘待机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好查一下,cpu供电还有问题

CPU供电有问题不可能会有第一次的亮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那个TPU不是EC,那是超频管理芯片,你刷的TPU那个程序?

是,我看论坛都叫ec就说ec了,应该叫超级io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我看论坛都叫ec就说ec了,应该叫超级io

刷那个没用刷那个插拔的

网友:
到底论坛上经常提到的EC是个什么东西?谁知道能否给讲一讲?

网友:
看那么多高手,动不动就刷EC,拆EC,换EC,测量EC,真是服了。能不能用通用说法?

网友:
如果,
EC=Electric Controller,跟程序也没关系啊

网友:
tpu芯片坏了

网友:
想问下,到底是先刷ec还是先刷bios,顺序是怎么样的,这么多教程都没人给小白普及这个知识

网友:
会不会是桥坏了

网友:
同问,EC怎么刷呀!

网友(2023-06-08):
修好了么?哪里问题!同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