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6900XT跑分掉电怎么搞

楼主(2023-03-12):
接到一个RX6900XT,

显卡没有拆修过,跑甜甜圈或者3DMARK会掉电,

对照论坛上别人帖子里的电压标注测量,波形跟电压正常,由于没修过显卡,目前只能替换显存的方式去试试了,求助下大佬儿们这种情况下显存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掉电就不要去搞显存了

网友:
这是真的没思路了,就只能搞搞显存了

网友A:
示波器跟踪断电前的波形有没突发异常,补焊,换电容, 保护电路 ,电源芯片 , .....  排除简单套路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跟踪断电前的波形有没突发异常,补焊,换电容, 保护电路 ,电源芯片 , .....  排除简单套路开始。

你这简直比我还三板斧啊

网友:
这个和显存没关系

网友:
供电不良好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