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解答一下小白的疑问非常感谢!

楼主(2023-03-12):
大佬们我笔记本掉了个粉色2v330。ecb24的铝固态贴片电容。找了好久都没有2v的。问了好多家都说不行说什么型号不行。有一家说这个蓝色的2.5v330的能用,我问不会炸吧他说他不懂维修。我想问一下这种电容有什么型号说法吗?我查资料说ecb24是厂家的编号,可以不用管。这个电容到底看什么参数啊?如果我用2.5v390可以用吗?或者6v220的。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忙

网友A:
耐压:2vdc
容量:330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压:2vdc
容量:330uf

问一下那个蓝色2。5v330uf的可以用吗?

网友A:
可以试试。不能用也不会搞坏别的东西的(注意不能装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不能用也不会搞坏别的东西的。

大佬大佬,问一下这个主要看什么参数2v330.假如我用6v220的可以吗?或者2.5v390的

网友A:
不是看,而是测。
电容有很多参数,比如用电桥(lcr meter)会显示esr,q,d...等。
用万用表测会显示容量,显示是否短路,显示导通1ma电流时的电压(两脚体[二极管测试])等。。

容量低了可能带不动负载等,越接近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看,而是测。
电容有很多参数,比如用电桥(lcr meter)会显示esr,q,d...等。
用万用表测会显示容量, ...

非常感谢,笔记本现在可以正常开机,不修这个电容都会出现什么问题?不太懂,修了的话手头没有其他工具是不是只要不爆就可以不管他

网友A:
带不动负载(比如cpu频率上不去,你这个可能是稳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不动负载(比如cpu频率上不去,你这个可能是稳压电容)

掉到主板上写的是PC268好像

网友C:
这种电容一般都是通用的,宜大不宜小;把账号实名认证下,把小小白转换成维修员,你发个帖子别人就直接给你解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一般都是通用的,宜大不宜小;把账号实名认证下,把小小白转换成维修员,你发个帖子别人就直接给你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
2.5V 330UF完全OK的 放心大胆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5V 330UF完全OK的 放心大胆上

非常感谢!!!!!吧里好像都不怎么喜欢回答小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一般都是通用的,宜大不宜小;把账号实名认证下,把小小白转换成维修员,你发个帖子别人就直接给你解答了

你好,想问一下我也看了认证,可是发现没有个人认证需要店铺营业执照。我就个刚接触的。没有店铺怎么认证?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佬大佬,问一下这个主要看什么参数2v330.假如我用6v220的可以吗?或者2.5v390的

举个例子。2v330的坏了,你可以用2.5v330,甚至50v330,只要v前面的数字大于或等于2就行,但是绝对不能小。然后说一下后面的330,我都是选择同值也就是330,实在没有一样的,我会选择比330大的,比如说470。

网友F:
电容用大不用小,大一点点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用大不用小,大一点点没关系

好的!非常感谢答疑解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举个例子。2v330的坏了,你可以用2.5v330,甚至50v330,只要v前面的数字大于或等于2就行,但是绝对不能小。然后说一下后面的330,我都是选择同值也就是330,实在没有一样的,我会选择比330大的,比如说470。

非常感谢,我看资料也是这么说的可以向下兼容。但是我去问店家说什么型号不一样。我就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举个例子。2v330的坏了,你可以用2.5v330,甚至50v330,只要v前面的数字大于或等于2就行,但是绝对不能小。 ...

:kuqi:打赏到上限了,明天给你打赏一点心意,新人啥都没有,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看资料也是这么说的可以向下兼容。但是我去问店家说什么型号不一样。我就怕了

店家说的是应该电容形状体积大小不一样(有些外观瘦些,有些胖些),怕你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店家说的是应该电容形状体积大小不一样(有些外观瘦些,有些胖些),怕你装不上。

是的,我一问有的店家直接建议去找维修人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吧里好像都不怎么喜欢回答小白问题

因为一般小白都是用户来白嫖的。这里大都是搞维修的。天然存在敌对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为一般小白都是用户来白嫖的。这里大都是搞维修的。天然存在敌对关系。

大佬大佬,问一下有个大佬让我去认证,可我小白没有店铺,不能认证个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为一般小白都是用户来白嫖的。这里大都是搞维修的。天然存在敌对关系。

现在的那个见习表是升上去的还是要认证才给

网友H:
这些大容量的电容都是滤波的,容量稍微大点小点不要紧,关键是耐压不能小于原耐压,只要空间够大能放下,耐压高了更安全,原电容2v耐压本身就太苛刻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些大容量的电容都是滤波的,容量稍微大点小点不要紧,关键是耐压不能小于原耐压,只要空间够大能放下,耐压高了更安全,原电容2v耐压本身就太苛刻很容易坏的。

感谢大佬愿意花时间给小白讲解。现在我的大脑告诉我要不要把全部2v电容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为一般小白都是用户来白嫖的。这里大都是搞维修的。天然存在敌对关系。

本来就是这样,别人花了学费学到的东西怎么可能就这么告诉你呢?所以自学主要还得要靠自己,我现在修不好的就找大师修,多给点钱让他告诉你是怎么修的

网友I:
贴片铝电解,外径尺寸相同的情况下,选耐压容量大点是优解。前几天折腾台快克701B ,控制板有个10u/16v的小电容失效运放OP27 第四脚负压太低导致不识别吸焊枪报错故障,没有代换的,应急找了个个普通10u/25v电解,引线趴焊电路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贴片铝电解,外径尺寸相同的情况下,选耐压容量大点是优解。前几天折腾台快克701B ,控制板有个10u/16v的小电容失效运放OP27 第四脚负压太低导致不识别吸焊枪报错故障,没有代换的,应急找了个个普通10u/25v电解,引线趴焊电路板上的。

非常感谢答疑解惑,经过大家的讲解现在懂了

网友J:
耐压值:可以高也可以相等    容量:最好相同就行了     颜色什么的无所谓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耐压值:可以高也可以相等    容量:最好相同就行了     颜色什么的无所谓

感谢解答!我现在理解这个2.5v是上限,可以向下兼容。容量为什么最好一样?不应该也和电压一样吗可以向下兼容吗?求大佬解答一下疑惑

网友:
大胆用不怕。

网友:
好的!好的!感谢小白没有信心,网上查到了但没办法确认真假。

网友:
卷吧,自己动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感谢解答!我现在理解这个2.5v是上限,可以向下兼容。容量为什么最好一样?不应该也和电压一样吗可以向下 ...

滤波电路当中的电容是厂家计算搭配好的  有大的也有小的    不太一样可能会影响滤波效果,导致电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滤波电路当中的电容是厂家计算搭配好的  有大的也有小的    不太一样可能会影响滤波效果,导致电路不稳定

感谢,我也去查相关资料了,知道这个容量大体作用。这个我买回来要不要打一下容量啊?怕虚标。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