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UF B450M-PLUS GAMING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3-03-12):
主板通电 主板右下角的彩虹灯是亮的  开机没任何反应  最开始的症状是系统时间会自己变慢,回退BIOS也不行,换了个CPU风扇就不开机了    插上电源 有 pcie的3.3v 右下角电感的 1.8v  CLRTC左边两个小电阻的 1.5v  ,现在在电路图里找 1V(VDDP_S5 )和 0.8v (VDDCR_SOC_S5) 桥的1.05v VSUS105    没有点位图费劲  。

网友A:
供电没短路的话,供电都正常,查查EC吧,EC什么奇怪毛病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没短路的话,供电都正常,查查EC吧,EC什么奇怪毛病都有

啥叫 ec
ec在哪

网友:
HQ8002  HQ8003在主板是没找见 谁知道在哪

网友B:
这个主板 bios不装 开机会有画面吗  谁知道

网友:
你都高级技术员了,EC不知道是什么吗?哈哈。图纸里面搜EC就出来了,你这个板子在声卡旁边那个吧,看不清楚

网友:
华硕点位都有,需要下方有联系

网友B:
PMR81这个粗弧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R81这个粗弧线是什么意思

铁丝

网友:
就是人家说的io芯片。

网友C:
一点基础都没有吗?先看书吧

网友:
红色圈起来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点基础都没有吗?先看书吧

我看的  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赵中秋 徐海钊  丰晓强  编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的  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赵中秋 徐海钊  丰晓强  编著的

师出同门,

网友:
换rtc晶振试试

网友D:
我连图纸都没,,谁能给我一份,拜托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解压好的pdf格式电路图,tuf b450m-plus gaming TUF B450M-PLUS GAM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连图纸都没,,谁能给我一份,拜托了

我发出来了 在2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 bios不装 开机会有画面吗  谁知道

这个板bios都不装,连触发都不触发,怎么可能有开机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 bios不装 开机会有画面吗  谁知道

不装BIOS怎么可能有画面,如果不装都会有画面,那它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网友E:
时间自动变慢一般都是晶振问题,这个板如果32.768晶振有问题,一样不触发,建议换个晶振看看,把振谐电容一并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出来了 在21楼

谢谢,我也在学,菜鸡一只,后来修好了吗,你先看下触发电路和南桥好不好,然后看时钟,供电和时钟复位都ok就搞定了

网友:
晶振换过了  就是纽扣电池旁边那个  图片应该能看出来换过的

网友:
换过的 看图   就是不知道晶振有没有正负极  换的时候就是两条腿随便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时间自动变慢一般都是晶振问题,这个板如果32.768晶振有问题,一样不触发,建议换个晶振看看,把振谐电容一 ...

图一是另一个帖子的 我按照步骤,测得cpu背面这个电容有1.499v。 这个是不是就是vddbt-rt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一是另一个帖子的 我按照步骤,测得cpu背面这个电容有1.499v。 这个是不是就是vddbt-rtc

步骤二我怎么测试呢   我之前用这个测过  晶振在主板上测得 50hz  肯定不对呀,之前测过另一块好主板 是有32.768khz的   现在我在主板上测不到晶振的正确频率     这个示波器1300买的  捡漏没   几乎全新

网友B:
这是插上电源测得io芯片一些脚位电压  25脚和50脚没有电压  没开机是不是就是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插上电源测得io芯片一些脚位电压  25脚和50脚没有电压  没开机是不是就是没电压

插上电源测得纽扣电池旁边的晶振一个脚0.88v 另一个脚 0.6v多

网友:
1.8  3.0我到哪个原件上测呢

网友:
记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F(2023-04-23):
HQ8002,HQ8003在CPU旁一角(我只有在线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HQ8002,HQ8003在CPU旁一角(我只有在线点位)

这个信号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