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丝ABEbRF怎么查型号? 20脚的华为机器上用的。

楼主(2023-03-12):
印丝ABEbRF怎么查型号? 20脚的华为机器上用的,DAH98DMB8B0 REV.B
最好能有PDF资料。

网友A:
现在这些厂家不知道搞什么,很多丝印是找不到型号了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找的.华为 小米的都没图纸流出来

网友:
有芯片资料也可以呀。

网友B:
这个估计是3 5V的待机芯片。

网友:
像SY828几?可以参考类似的待机芯片引脚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是3 5V的待机芯片。

是3V 5V待机还有内存供电都是用的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些厂家不知道搞什么,很多丝印是找不到型号了

为了保密呗,越来越多的代码芯片了

网友:
是这个吧

网友:
是不是这个

网友:
楼上给了答案,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