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5GM主板 vx跑码0b 0c 通病 补充

楼主(2023-03-12):
修到一个vx跑码0b 0c的,查了下论坛发现是通病,的确是这个问题把1,8短接就好了。

原来有个贴没有说清楚原理,为什么南桥会对usb电压进行检测,其实问题应该出在图4,没有这个电压表示南桥以为ps2接口被拉低了,实际这个clk应该是只能被南桥拉低,所以bios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不对的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A:
你这个想法不对  首先CLK 是桥给PS2的通信时钟信号不可能被拉低  而且你是短接1.8脚   这个是PS2接口的供电
所以应该是那个供电不正常  或者是短路 导致的问题

网友B:
买一块这种主板也就几十块钱吧,想修也不用这么饥不择食啊,联系我我卖点坏板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想法不对  首先CLK 是桥给PS2的通信时钟信号不可能被拉低  而且你是短接1.8脚   这个是PS2接口的供电
所以应该是那个供电不正常  或者是短路 导致的问题

不是被拉低,而是没有电源拉高它,桥就以为总线被占用了,你如果写过mcu程序就会知道,发I2C这样的总线请求时先要检测是否占用,就是读它的值,一般是一个双向io口来做,南桥应该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块这种主板也就几十块钱吧,想修也不用这么饥不择食啊,联系我我卖点坏板给你

我不是专业维修,就是玩,暂时不要了,家里放不下了

网友:
通病没错,oc不正常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通病,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主板也太老了吧,想必现在都没有用这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