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60供电芯片UP9510P不出供电维修一例分享

楼主(2023-03-12):
UP9510P测量EN开启信号,VCC供电都是正常的,发现芯片微微发热,极有可能开始工作
继续测量各个引脚电压发现8脚VREF电压为0.55,该电压看技术手册

发现该脚正常该2V的参考电压,且连接着一个1uF去耦电容,灵机一动会不会是该电容导致短路呢?
断电测量对地果然短路了

而且该电容为0201小电容,扣掉之后对地正常500多,有戏

料板找不到0201电容,补了个对应的0402电容代替
通电测试果然电压正常产生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电阻腐蚀严重

网友:
嗯 些许氧化 客户买的拼多多水洗卡

网友:
有资料就是好修

网友A:
只有一个供电芯片PDF的手册 你也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供电芯片PDF的手册 你也可以有

好技术,思路清晰

网友:
有文化就是好,这说明书全英文给我我也看不懂

网友:
太厉害了,感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厉害 思路清晰 查看手册判断REF 正常应该是2V  实测0.5 电容漏电拉低参考电压   更换电容  故障修复

网友:
碰到一张问题一样的卡,正好看了楼主的分享,完美修复。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维修还得细心,手里有图就更快了

网友:
Up9510p供电芯片不输出、VREF脚供电不正常

网友(2023-07-11):
用不了多久还是会坏。。。建议更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