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新机器进水DDR5机器

楼主(2023-03-12):
IO有贴纸 顺着进了IO 现在待机没有 3V 5V IO 也订不到 放这一个多月了 也没头绪

网友:
先把ec拿下来重值

网友:
一般是看下ec有没有腐蚀

网友:
新机子的电路 一般都是EC来开3V5V待机供电的,没有短路就查查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