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22CV52显示器 BIOS

楼主(2023-03-12):
(图片)

网友(2023-04-24):
我刚接到一台,开关氧化,不开机,但是现在是插电延时三十秒左右才能开机、也没搞好

网友:
这个只有上X宝看看了

网友A(2023-07-05):
上传一个   这个程序可以点亮  但按键板会一直闪菜单  不知道是按键盘的问题还是 程序的问题 或者是按键盘和程序不匹配

网友(2023-11-26):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个   这个程序可以点亮  但按键板会一直闪菜单  不知道是按键盘的问题还是 程序的问题 或者是按 ...

同型号 刷完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