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难题了

楼主(2023-03-12):
卫心b350主板,不触发,换io后可以触发了。卡cpu灯,不装cpu测得vcore0.8v,这是正常预设电压,装上2600后测得是0.9v,正常应是1.1左右。求各种大佬支招。
还有一个笔记本,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会不会IO没焊好

网友:
会跑码,卡07

网友:
换CPU,刷bios

网友:
bios已经刷过,cpu换了,换不同的cpu电压会不一样,换4350后核心电压只有1v,w集显电压0.9,好像找到问题了,正常的集显和核心电压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io焊好了的没虚焊,不会真是io吧?卫心a320料板拆的,那个板子以前也是全板电压正常不跑码,以为是cpu座子问题就当料板了

网友:
会不会还是io的问题啊

网友:
cpu座子考虑一下

网友:
我觉得 你那个IO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CPU电压0.9V是正常的,别走错弯路,修过好多片AM4的不触发或者不定时死机都是座子,AM4的座子怎么了这么垃圾。

网友:
IO没焊好啊

网友:
焊好了的,io的问题。放大镜每个脚都看过

网友:
风枪加热io,用镊子稍微用点力按压io,这样能解决虚焊的问题

网友:
你把跑码卡拔下来试试吧,AM4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