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入门

楼主(2023-03-12):
学会了焊接,有故障的主板怎样排查?刚看了刘坚强的视频,里面的主板集成度没现在的高,觉得难度不少,怎样才能较快速提高水平 ?

网友:
还用说吗,上迅维学习啊

网友:
上迅维学习吧,几句话说不清楚,实践出真知!!!!!

网友:
不去迅维实地学习还等啥呢!!!

网友:
报网课  或者  实地  我是报的网课 看了很多期的视频自学的  但是实地的学习效果肯定更好

网友:
你看的太老了,跟不上形势。买坏板子练手,比较好。

网友:
如果愿意花钱迅维就有培训课程

网友:
花钱学的快一点

网友(2023-05-18):
大家一般是花钱培训,,还是自学呀

网友:
建议迅维实地或者迅维远程,看刘坚强的只是基础,你只会知道那个是什么零件,零件怎么检测怎么修而已,但是真正修的时候你是一片茫然,不知道主板先检测什么然后又检测什么,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坏板子练手,练上二三十张,大器已成。一开始完全不懂的话,报个班吧。发帖子问问题,不一定能得到指点的,时效性也差

网友:
迅维培训课程

网友:
首先电路基础,电子元器件,会自己分析电路图,然后时许各种测试工具,这行的窍门就是熟能生巧,百板斩,千板斩,万板斩,一般修够一百张就能有小成就,破一千张秒杀各路大神,破万张就无敌了.

网友:
领教了,同新手,

网友:
来迅维学习,两个月时间基本入门了,再回去练练,基本就会修了。

网友:
如果你没有一点儿电路基础,学起来是有点儿麻烦的。首先认识电子元件及功能。再练习万用表测量各种元件。
再就是识别常用芯片。了解芯片工作原理, 供电,开启,输出,反馈,时钟。
学会看线路图,会计算分压。
下一步就是看开机时序图,跑信号,哪个信号出不来会锁定原因。
再就是练习维修的方法,什么烧机大法?大短。代换,改线路等等。。。。有得学了。。祝你成功。。

网友:
跑信号比较难的,不好找到

网友:
去迅维实地学习或报网课

网友:
我觉得对于小白我的来说,没有图纸才是头大的事
主要是自己玩玩,不是做这行的去买图好像又不划算

网友:
对奥,没有图纸玩个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