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一块工控板烧脑维修

楼主(2023-03-12):
版号如图,到手测量各个电感阻值正常,上电0.9a定住,插不插内存都是蜂鸣器三声,应该是内存问题,更换金士顿1.5V内存故障依旧,更换1.35三星内存故障以及(弯路从这开始的),先刷个BIOS,全网找一圈没找到,放弃此想法,拆下内存测量内存复位400多阻值,不插内存上电测量内存复位0V,这就不对了,正常应该高电平才对呢。那就查内存总线吧,示波器测试有波,但是复位脚0v,因为没有图纸,脑子嗡嗡的了,又各种瞎测,没有思绪放一边了,后来看见一个杂牌内存,鬼使神差的装上去了,通电不报警了,居然不报警了!!!!!!!!!!!等了半分钟,滴一声,貌似进系统了,赶紧插上显示器,居然亮机了!!!!!!!!!!!
绕了这么一圈弯路,居然是内存不兼容,简单的问题复杂了,实在想不通三星和金士顿为啥也不兼容,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得多多试试内存。
附上BIOS吧

网友:
内存不兼容,哈哈

网友A:
就像有些AMD专用内存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有些AMD专用内存条

确实有点尴尬

网友B:
应该是不支持16的条杂牌是13的

网友:
这个故障很隐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支持16的条杂牌是13的

我特意看了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C:
工控机的BIOS和板子,各种不兼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控机的BIOS和板子,各种不兼容

这个都是专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都是专用的吧

对,一般都是工控机厂家提供一整套的,买其他的,就是不兼容,工控机厂家为了赚钱

网友E(2023-05-09):
工控板基本都是低压内存,标压基本上没见过有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控板基本都是低压内存,标压基本上没见过有能用的。

现在用的就是1.5标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