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 背面h81h3-lm1.0 无复位

楼主(2023-03-12):
联想的两片一样的问题,pci无复位,内存cpu 电压都有,触发不跑马,不差内存也不报警。cpu附近三极管测量都是好的。求指点。

网友A:
这个板好像有图纸的,查下HCPUPWRG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好像有图纸的,查下HCPUPWRGD信号

CPU_PWROK这个信号有,桥已发出PLTRST#给EC,EC也发出复位信号,网卡和PCIE X1等都有3.3V复位电压,只有PCIE X16没复位电压,测量是被D24的PCH_GPIO15拉低了,这个信号直接进桥的。断开PCH_GPIO15这一脚,PCIE X16复位有的,依然不跑码,BIOS刷过了,按照时序每一步信号都有了,就是不跑码,很奇怪。有两片一样的故障。

网友:

时序条件都满足,14步RST信号也有了,PCIE X1的A11脚有3.3V。只有PCIE X16的A11脚没有复位电压,测试被D24的PCH_GPIO15拉低。

网友B:
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我的是一个5脚芯片在图中三极管的地方。断开连接有复位但依旧不显示。这个等于说桥一直在拉低电压,个人觉得换桥,或者刷其他品牌的bios碰碰运气吧

网友(2023-05-05):
这个主板cih81m 最新的bios文件是哪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我的是一个5脚芯片在图中三极管的地方。断开连接有复位但依旧不显示。这个等于说桥一直在拉低电压,个人觉得换桥,或者刷其他品牌的bios碰碰运气吧

可以刷什么品牌这个主板cih81m 最新的bios文件是哪年啊?

网友:
按照你的说法,那就换桥吧。

网友(2023-08-07):
刷个BIO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