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b75my-q5主板 CPU供电缺一路 不开机

楼主(2023-03-12):
目前开机一会就自动重启,无显示。所有供电正常 ,CPU12v对地不短路,但是图中所示其中一路1. xxv无供电,上管12v有进,但是针脚无输出。三脚猫功夫测试新片无短路,测的电阻和其他路的电阻组织不一,是非是这个毛病?请高手赐教

网友:
更新,,不插CPU开机 那一路有供电 。
插上CPU就没供电,而且大概半分钟自动重启

网友:
核显供电最后出,其他电路的问题

网友:
阻值不一样,就换了上下管,再测量下,

网友A:
那个应该是集显供电,先不管它,看有没有过内存,最简单的办法,拔掉内存,主板上接个喇叭,看报不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是集显供电,先不管它,看有没有过内存,最简单的办法,拔掉内存,主板上接个喇叭,看报不报警

不插内存一直响报警,插上内存 响四声 我记得昨天测内存供电1. 5v正常

网友B:
先看一下BIOS上有波形没有  开没开始自检  还有那一路是集成显卡供电  一般是最后才出来
先看一下CPU 有没有读BIOS 来判断供电电路和时钟复位这些正常不正常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已经刷过了。。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BIOS上有波形没有  开没开始自检  还有那一路是集成显卡供电  一般是最后才出来
先看一下CPU 有没有读BIOS 来判断供电电路和时钟复位这些正常不正常

时钟 复位等 电压正常,拔内存正常报警   插好内存就响四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 复位等 电压正常,拔内存正常报警   插好内存就响四声

那就证明CPU自检了的,电路就没啥大问题了。接下来刷BIOS,和检查内存电路

网友:
不插cpu有供电,装上不行,说明待机1.8V供电不正常啊,一般核显供电最后才出的你测那里那个电压是对的。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大部分是内存供电问题,有报警证明cpu已经开始自检内存了。查内存的其他相关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大部分是内存供电问题,有报警证明cpu已经开始自检内存了。查内存的其他相关供电。

不知道咋搞的,使劲按压内存条 可以开机了,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有断线的地方还是接触不良

网友:
估计是内存条插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