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近技嘉台湾官网上不去了,很多主板无法下载BIOS,如何是好?

楼主(2023-03-13):
求助:最近技嘉台湾官网上不去了,很多主板无法下载BIOS,如何是好?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这正常啊

http://gigabyte.com/
  内网
    https://www.gigabyte.cn/
  外网
    https://www.gigabyte.com/

网友:
是技嘉的台湾官网, http://www.gigabyte.tw 外网才能上了,以前内网也能上的

网友:
是内外网做了下调整吧。。。

网友:
我这gigabyte.tw也正常啊

http://gigabyte.tw/
  内网
    https://www.gigabyte.cn/
  外网
    https://www.gigabyte.com/tw

网友(点评):
三个网址打开都是跳转成https://www.gigabyte.cn/

网友:
台湾官网屏蔽了大陆IP,会自动跳转到CN的官网,你说有啥好办法。

网友:
哦,我明白了。你们的问题是只能连内网,上不了外网。。。我还以为技嘉关门倒闭了,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哦,原来是这样啊。我的vpn是给了我新加坡的ip。

网友A:
这样看来,只有墙翻一个选择了,555。。。

网友:
帮忙下载一个ga-h61n-usb v1.0的编程器可刷写的BIOS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来,只有墙翻一个选择了,555。。。

帮忙从官网下载一个ga-h61n-usb v1.0的编程器直接刷的BIOS吧,谢谢

网友A:
GA-H61N-USB3 (rev. 1.0)?
没有不带3的,可以吗?
bios版本有f1到f8,你要哪个?

mb_bios_ga-h61n-usb3_f8.ex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A-H61N-USB3 (rev. 1.0)?
没有不带3的,可以吗?
bios版本有f1到f8,你要哪个?

不要这种执行文件的,麻烦看看有没有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写入的。谢谢

网友:
哎。。。不知道怎么把要下载分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种执行文件的,麻烦看看有没有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写入的。谢谢

电脑无法启动,进不去系统,所以这种执行文件无法用。

网友A:
用winrar从exe里解压出来的
(官网没有你要的那个吧,我看到的全是exe。。)

h61nusb3.f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winrar从exe里解压出来的
(官网没有你要的那个吧,我看到的全是exe。。)

收到,异常感谢!困扰了我一个周末的问题,让你在2分钟帮我搞定了。你就是人民的大救星,你就是舵手!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你是夜空中最闪亮的一颗星,也是这条街最靓的仔!!

网友:
楼主你要什么主板的驱动?我可以给你弄一下看有没有?我这里基本上都有,就是怕CN官网上找不到才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