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UF5700XT 开机卡B2 无法进行显存测试

楼主(2023-03-13):
正常流程进行显存测试,提示什么iommu设置错误,提供两种方案关闭iommu后重启或指令跳过iommu,我选择了指令跳过,之后提示 1002 Navi10 GPU
有没有解决办法,还是说一定要专用软件才能检测

网友:
这个程序显存测不了,用memt可以测

网友:
是不是核心虚焊了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样的情况,还特意买的测试软件,结果不能用,感觉是核心坏了扔一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样的情况,还特意买的测试软件,结果不能用,感觉是核心坏了扔一边。

花了多少 买了个啥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了多少 买了个啥样的

100买的,做好的硬盘,1年多了

网友:
amd b2不动过不去我加焊核心好,10个里边有1个成功,大多数核心坏了

网友:
先测试供电正常不

网友:
刷什么BIOS测试

网友:
刷一下显卡BIOS程序吧

网友C:
刷原厂的bios啊。我有张卡,故障跟你描述一样,我试了各种方法,结果刷个bios,好了。

网友:
莫名其妙各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原厂的bios啊。我有张卡,故障跟你描述一样,我试了各种方法,结果刷个bios,好了。

原厂bios是什么 我在VGA BIOS上 下过华硕 华擎 公版的 都不行

网友(2023-06-03):
楼主用的什么命令

网友:
先查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