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 Yoga 14sARH 2021暗屏

楼主(2023-03-13):
小新 Yoga 14sARH 2021暗屏,板号NM-D431。无图纸 ,屏33脚电压偏低只有.03V 顺着屏 查到是主板25脚 这里 飞线3.3V 能正常 显示,但是 亮度调用不了 这里应该是有个管控制 电压开启,无奈 PDF电路,客人不接受 不能调亮度。有没有 大神 遇到 这种故障 最后咋搞定的?

网友A:
没有图纸。只能慢慢找主板电压从哪里来的,挺麻烦,用铁刷子慢慢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只能慢慢找主板电压从哪里来的,挺麻烦,用铁刷子慢慢刷吧

网友:
这个还真要往回查线,,,

网友:
你打一下值 这个好像是经过cpu旁边的一个五角管

网友:
打一下值

网友:
对地组值30 万用表响,,接3.3V过去 亮机,无亮度调节

网友:
不是EC 发出的吗

网友:
没有图纸难搞

网友:
笔记本亮度不能调是很难忍受,有时关灯时用本子,太亮了眼睛受不了

网友B:
有一款第三方的 屏幕亮度调节软件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款第三方的 屏幕亮度调节软件可以试试

非常感谢,这个软件 在系统可以 调节亮度。

网友:
总线查一下

网友C:
这鸡还在保啊,接了几个都是CPU有问题,送去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鸡还在保啊,接了几个都是CPU有问题,送去保了

刚过保,客人拿去售后,售后说要换主板。嫌贵,所以找到我们。

网友:
暗屏 就修 对着图纸信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