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笔记本不出8632ref电压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3-03-13):
       朋友单位用的一台老笔记本,Dell xps1210,因为有个软件在xp环境下运行的很好,所以就一直用到现在。
       朋友说从前年开始,按下电源开关后得挺长时间才能亮机,不过只要耐的住性子,多等一会儿,或先去干别的,肯定还是能开机的,一旦开机了,再怎么用也没有问题。冷机有时也能正常亮机,有时甚至过半小时才亮,似乎全作凭本子它自己的心情。

       就这样又用了1年多,23年过了春节上班,本子彻底罢工了,等一天也不亮了。让我帮着看看,整的好更好,整不好就直接扔了,也不值个钱。确实,这种老本儿,维修结果实在没啥经济价值,看看再说

      上电按开关电流0.65左右,跳不动了。主板拆出来,独立上电,电流0.5多点,看来是有电压没出来。随手一摸CPU和显卡,全是凉的。一量显卡大电感,果然电压才0.02,肯定是没出电压 。

        电源芯片是MAX8632e,先找开启电压在27脚GFX_RUN_ON,稳稳当当的3.3V,心凉半截儿,看来不能秒了。再看看供电,22脚和26脚都是5V,有个10欧的小电阻连着,一测量电压都对,小电阻也没有问题。 又看看图,发现还有一路供电在17脚VIN,赶紧一量19V,也没有问题。
        咋回事呢,开启、供电全OK,不出电压,8632的问题,还是后级的问题?  量量对地值看看,各处一顿捅,也没发现啥,倒是量到输出电压的对地时,表响了,马上以为后级短了,可转眼反应过来也不一定,仔细一看表,对地值还是有3的,不是真短路。 顺手把全部引脚的对地全量了,供电上下管也在线量了,都没发现问题,修烦了丢一边,明天再说
      第二天接着修,昨天三板斧已用光,看来这货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只能从长计议,大不了扔了交差。首先还得老老实实查8632,量第1脚电压0.45,感觉不对劲,一看文档,确实不对劲。2脚OVP 有5V,应该好的,3脚REF0.87,肯定不对,文档白纸黑字写的应该有2V
       别的先不用管,就这个REF就应该先出来才对,芯片本身参考电位不对,怎么可能工作正常,应该是芯片坏了,应该换一片。又各处量了量,没发现问题,心想等芯片买回来再说,先不理了

     这样丢了几天动忙别的,忽然想起来8632好像手头有,就是记不清放哪了,一顿找,没有找到,不死心,相信能找的到。边找芯片边上论坛去逛逛,看看兄弟们是咋处理这类故障的,毕竟8632是个很常用的芯片,这一找不要紧,有重要发现,典型的比如下面两个贴

       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8632的3脚参考电压都是0.9V,关键是还都没好,而且兄弟们说了,即使换了8632,结果还是一样的,参考还是不正常,这就不好弄了啊。
      条件都满足,换芯片也没用,就是不出参考,难道说对地只有3的显卡真的是短路了么? 3的值可以啊,不至短路,要是真短路了,8632会保护,量一下电电瞬间上下管的G极看看,一量上管G基本没反应,下管G还真有0.1-0.2的跳动,显卡真的有问题? 想到同事说这本先前不上电时,等一会儿会自己好,于是用风枪把显卡加热一段时间,结果上电一量,涛声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那就再追追REF的去处,发现比较简单,除了去1脚OVP和14脚REFIN之外,再就是通过1个电阻PR152上拉到GFX +5V RUN。1脚和14脚明显是用到REF的,量PR152一头儿有5V,另一头就是0.87了,对地值也测过了,没问题,难不成是上电后被哪一路拉低了? 马上上电后再测对地,没有短路,而且3脚本身的对地值,上电后不仅不少,而且变的更大了,那就排除被芯片拉低。
       又瞅瞅图纸,对了,再就还剩下一个小电容PC154了,在线量过正常,有兄弟们说它会犯病,那就摘掉,上电,我靠,有变化,电流由原来的0.5多变成0.6多,一摸显卡有温度了! 赶紧量REF,奶奶的雷打不动的0.87,看来不关电容的事儿,那显卡的温度咋解释,又摸了摸,温热,不烫手。量主供电,还是0.02,小电容又装上,再上电,我靠显电流依然是0.6多,显卡依然有温度,REF也依然是0.87,试了多次,都是这样,又没招儿了,先扔一边儿,明天再弄吧

       接着来,今天不一样了,显卡有时候有温度,有时候没有,对应的电流是0.6和0.5,多次测试发现,在电流0.6的时候,上电瞬间上管G是有明显动作的,电压0.1多,下管原来就有动作,现在可以达到0.5V多,那就肯定在开机瞬间,8632是工作了的,但量ref瞬间电压是不行的,也懒的接示波器了,麻烦,反正可以肯定上电瞬间芯片是工作的。那为啥保护了,问题似乎又转回去了,倒是芯片本身问题,还是显卡后级问题,我靠这个问题想的有点头疼,8632吧,论坛里好几个兄弟换了也没用,显卡吧, 既不短路也不开路它咋能给8632的REF整成0.9,实在没招了只能换8632一试了。

    于是一边找8632,一边再上论坛找找,真的希望能找到一贴能把这个0.9的REF搞定,可惜的是,帖子虽然找到不少,但0.9REF的问题都没的搞定,可喜的是,8632芯片我找到了,可以换了。但在换之前,应该再仔细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犯低级错误。别说还真有发现,26脚有个AVDD,原来没关注,现在量5V是正常的;5、6、7脚POK1、POK2、STBY#的上拉电压+3.3V_RUN实测3.3V没有问题;   20脚自举升压的电压,电容,二级管在线量都没问题,13脚+1.8V_SUS实测1.87正常,对了还有反馈电路相关的小电阻,也仔细量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甚至像PQ35这样外围的小东西,能量的也都量了,都挺好,再没有了,除了和REF相关的,其它全都正常。
     准备换芯片了,还是心有不甘,瞅瞅8632的文档,

那个REF的内部电路很是简单,就一个AVDD和接地进,再就是REF出,内部输出INTREF供给几个比较器的输入用。从电路上看,只要5v电源和地进去了,照理就应该出2V的REF才对,心里就想能不能尽量只给5V和地,其它都不接电,看看REF咋样。于是大电感摘掉,电源调成5V,接在了+5V_SUS,心想REF要还是0.87,那这芯片是不换不行了。
     结果一上电,出乎意料,大短路,吓的赶紧关掉电源。心想不至于吧,5V量过多次了没有短路啊,又量,确实没有短路,壮着胆又接上电,从1V开始升压,开始是正常的,但电压超过3V后,电流直线上升,此时各处摸摸,发现5V大电感发热,连的下管烫手。我靠,这又是啥情况,新大陆?还是翻沟里了?

发烫的是PL8和PQ8,这个好办,马上料板上换个PQ8,上电还烫! 又换个新的场管上去,我靠照烫不误。这里边为啥发烫先不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原来的场管是好的,恢复原样。

      单独给8632 5V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反正断开显卡大电感后,还没正式上电试过,于是把5V试验电压撤掉,再上电一量,奶奶的,REF雷打不动的0.87,靠

     咦! 不对,不对 !

     还好脑子没有彻底蒙B,原来,断开感和接上电感,REF都是0.87,这不对吧,有负载和没负载可是有巨大区别的,假如8632是好的,那么,当断开电感后,8632关闭输出,REF出0.87可以理解成开路保护;假如8632是坏的,那它上电瞬间是工作的怎么解释,电感的问题? 电感断了? 不可能,不可能,决对不可能!顺手一量电感,好的,果然没毛病,还是老老实实换8632吧,也该换了。

    把电感焊回去,但没有直接焊回,而是为了能方便通断,立着焊了一头儿另一头儿用导线接在主板上,准备工作做完了,再上一次电没啥异常就换8632了,结果这次一通电,电流0.6 0.8,2秒后1.2,接着1.5,一摸显卡,CPU全热了,我了个去啊!

     又试了几次,不是偶然的,接显示器都亮机了,一切OK,REF也妥妥的2V,接上散热器,又烧了一会,很稳。咋回事,咋就好了,不就电感拆下再装上么,我再断开,再开机,还是电流0.6 REF0.87;接上电感,又好了,一切正常

     咋回事,真是电感的问题?可还别说,这个电感的颜色,确实发深,虽然风枪吹过,但之前的颜色确实是比较深的,奶奶的又整了一天,可算是有突破了,先扔一边,等一晚上看看有没有反复。

左边那个颜色深的,就是那个异常的电感,应该是它的问题了,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又试了一整天,好了。

    装机,上电测试,我靠风扇不转,但没有报错。等了会都烫手了还不转,应该是坏了。一查图纸,有专门的温度电路,我可不整了,正好上边有个现成的大电感一量电压正好5V,飞一条,再上电,我靠风扇还不转,一量把5V都拉低了,但还是亮机的。 咋这么波折呢! 仔细一看,原来飞到5VALW电压上了,附近换个USB的5V飞上,搞定
     装好机后又试了三天,啥问题没有,于是交给朋友,他又用了一周多,一切正常。

    至此,维修过程彻底结束,虽然既没有啥经济价值,也没有啥技术难度,但从维修思路来说,还是可以发个贴给大家参考一下的

网友A:
遇到过电感坏,通电后超级烫,后端电压被拉很低。换了电感就好了。不是很明白为啥电感串联在电路里面,坏了之后本身超级发热。量了电阻值并没有变大。也许是电感值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电感坏,通电后超级烫,后端电压被拉很低。换了电感就好了。不是很明白为啥电感串联在电路里面,坏了 ...

类似手机电感量变小了,储能变小了,过的电流大,它受不了就发烫。电感量变小后,输出电压过低,可能芯片就保护了。

网友B:
这个故障用一下示波器就不至于这么波折啊。前端和后端的波形明显不一样,配合数字电桥,这问题就轻松很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细的维修经验太难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用一下示波器就不至于这么波折啊。前端和后端的波形明显不一样,配合数字电桥,这问题就轻松很多。

应该是这样,不过我的老示波器坏了,有时工作正常有时有时波形飘的厉害,就懒得弄了

网友:
厉害了  技术流啊

网友:
高手,谢谢分享。够详细

网友:
主板上了电也能打对地值的吗?没操作过。

网友:
口水多过茶

网友:
电感都有可能坏啊?这尼玛

网友:
电感挂了???  然后芯片检流电路保护???

网友:
没有呀。觉得作者写的很细,整个维修过程全部复原。让人觉得在和他一起修机器样。很棒!

网友:
楼主做事非常严谨,思路非常清晰,不到技穷时,都不去换芯片,值得学习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