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显卡疑似掉二极管而打驱动进不了系统,或者直接进入就跑116的问题。

楼主(2023-03-13):
一块显卡的打驱动进不了系统,或者直接进入就蓝屏116,我看了一下有个地方好像掉件了,掉的应该是个贴片二极管,但我不知道怎么代换,还有这个问题跟这个掉件有关系吗?

网上的图是这样的:

查了一下一遍是对地,一遍对地有五十几的值。

网友:
细心 才能观察到问题

网友:
如果怕有问题,一看丝印,二,用二极管档测

网友:
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装个上去不就一清二楚了,想这么多干嘛

网友:
装一个上去试试

网友:
驱动不正常一般是显存和核心有关,你跑线看这个缺件与背面的显存核心供电有没有关系。有直接换上就行了呗。

网友:
这个位置像显存供电

网友:
像自己开店维修就能碰到各种问题

网友:
有关系,看看图纸上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