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硬盘坏了么?

楼主(2023-03-13):
硬盘检测,一会完全没问题,一会好多绿黄块,这是硬盘坏了吗?
硬盘

网友:
不是。右边有颜色说明哦。

网友A:
硬盘没有坏道
didi8163
大家关注的都是检测区域的颜色或者是否有坏道,我其实想问的是:为什么同一个硬盘会有两种表现?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没有坏道
大家关注的都是检测区域的颜色或者是否有坏道,我其实想问的是:为什么同一个硬盘会有两种表现?

网友:
不用研究这个问题,电脑突然卡下都会改变这个数值;只要没有坏道就可以了,
平时使用的时候,看下任务管理器硬盘延时有没有超过1500-2000多,有的话基本是这个硬盘太过垃圾了;的换

网友:
无坏道就用着行了